指令
关于新手学习西门子

楼主(2016-05-08):
一直用三菱的,现在转学西门子,想请教西门子的那种寄存器和三菱的辅助继电器( M )用法一样的,谢谢
keven1

网友A:
建议到官网上下载系统手册看,就明白了,三菱与西门子的编程风格有一定的差距!

网友B:
西门子中的M和三菱对应,但是,西门子仅支持:
8位的字节存储,例如K2M0,西门子中表达为MB0
16位的字存储,例如K4M0,西门子中表达为MW0
32位的双字存储,例如K8M0,西门子中表达为MD0
至于三菱中的4位,12位,20位,24位,28位,K1M0,K3M0,K5M0,K6M0,K7M0这样的用法是不支持的。
Good Luck~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