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8):
描述如下:

       用FX2N-PLC搭配FX2N-232BD通信板負責接收數據,由串口助手軟件發送一串字符(12345678)
      RS指令為(RS d100 k0 d300 k10),M8161為OFF,且M8122未ON的情況下,接收到的字符串為
   D300=1  ,D301=3  ,D302=5  ,D303=7  ,只有暫存器低8位有字符,高8位的變為空.........,如果照
   官方的通信手冊上所寫,不是應該D300=12,D301=34,D302=56,D303=78嗎????有高手知道這是
   怎麼回事嗎????或該如何才能實現像手冊上的排序呢??????

     另外,在通信相關參數(波特率9600,長度8位元,中斷1位元)設置相同且使用同一條傳輸線的情況下,PLC
     和串口助手軟件字符串傳輸正常,外部設備和串口助手軟件字符串傳輸也正常,但外部設備就無法直接和
   PLC傳輸字符串(PLC側的RS指令同上),確認過外部設備確實有進行發送,但232BD板上的接收LED燈
   始終沒亮...........暫存器內的值也都為0............,會是哪個部分出問題了?????

网友A:
m8161不要置NO

楼主:
M8161是處於OFF的

网友B:
测下设备232的端口电阻及PLC的端口电阻呢,还有电脑的端口电阻

QQ:346994482

网友C:
这个指令不对吧RS d100 k0 d300 k10
感觉应该是RS d100 k8 d300 k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指令不对吧RS d100 k0 d300 k10
感觉应该是RS d100 k8 d300 k10吧?

發送數是故意用k0的,不發送只接收

楼主:
找到高8位字符丟失的原因了~~~是串口軟件的問題!!現在換了一個軟件,收發都正常!!
另外,把PLC和外部設備的RS-232以不跳線的方式(2-2,3-3)接線,通訊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