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气动阀图,求翻译解释

楼主(2016-05-08):
见图.牵引机上面的。谁能帮忙翻译一下日文,最后能解释一下工作原理。
朝花夕拾

网友A:
不懂日文,但图能看懂。
左下角HJ为气源,提供5kg/cm2气压。AW是气动二件套,分水过滤器和减压阀带压力表。
V1、V2为二位五通阀,分别堵一个输出口,当作二位三通阀用。V1堵B口,V2堵A口。
S1、S2为单向节流阀,进气缸时直通,回气时节流。
IR1、IR2调压阀,控制气缸加压压力。
静止时,气源直接通过V2阀进气缸下腔,上腔气经V1阀消声器排空。
工作时,V1、V2换向,气源经各自的调压阀分别进气缸前后腔,形成空气弹簧,在牵引时起缓冲作用。
仅根据原理图作的推测,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