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8):
大神们,我厂里有一台11kw的电机,我看图纸上给出的连接方式是星三角,而且将电机设为高速低速,也就是星型启动的时候电机是高速,三角型启动的时候是低速,并不是星三角降压启动。然后有一个丹佛斯FC360变频器也是11KW的用来变频调速,当三角型也就是低速启动的时候,电机运行正常,变频器也正常,可一旦切换到高速启动的时候,就提示过流报警了,设的额定电流是23A,变频器上显示到了31A,加减速时间我都设在了20秒,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当引起的?如果是的话变频器应该怎么设置,还应该设置什么参数?求大神指导啊!今天加班搞了一天没弄明白!

网友A:
没搞懂你的,为什么有变频器还要低高速转换。难道变频器达不到你的高速???
我也是很困惑,但是之前师傅画的图纸就是这样的,车间也按照这种方式接的线,只能先这样调

网友B:
看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搞,有变频器居然还要搞星三角启动,是不是多此一举,变频器自己就可以设好多个速度了。

网友C:
这个电机不是星三角启动,而是双速电机,工作在星型时为高速,在三角形工作时是低速,一般情况下星接的速度是角接的两倍。也叫做变极电机。星接与角接的电机功率是不一样的,星接电机功率大,角接功率小
嗯嗯,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吗?
永远年轻

网友D:
既然用了双速电机就不要用变频器了,用了变频器就不要用双速电机。

网友E:
三楼说的有道理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F:
分别设置低速高速的加速时间。实测高速正常运行电流。再设限流

网友G:
真是多此一举,用了变频器还要用双速电机来切换速度,变频器你要多少个速度,多高速都可以做到。还要那个什么那么简单的双速切换来干什么,我们都知道电机在励磁不足长期工作的情况下是会烧毁电机的。所以,降压启动也要求时间不要过长的,那你准备长期用来使用的话,不要说变频器调整有点难,那如果硬要这样用那你就准备修电机好了。变频器并不是无法按照你的方式来使用,因为,丹佛斯FC360变频器属于高性能变频器,他在矢量模式工作的情况下他每次工作都要对负载进行自动测量的,以便于对我们给定的电机参数作一个准确的数学控制模型参数,以调整变频器的输出方式,所以,你改变了电机的接线方式变频器的输出方式也在改变,但你设定的过流参数没有改变,所以变频会跳过载或过流了。如果你硬要这样用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控制模改成V/F控制模式了,如果相对安全点的方式的话,就是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来控制一下,在切换速度的同时切换一下过载电流。

楼主:
嗯嗯 问题解决了 双速电机高低速端子接反了

网友E:
原来是双速电机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H:
YY/Δ电机名牌应该是这样标的,双星型/三角形双速电机,接线一定要搞清楚的。

网友I:
原来如此而已 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