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2N的PLC內部電源供台达7寸触摸屏可以吗

楼主(2016-05-08):
如题。PLC功率够吗?没输入信号。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可以,但最好不要这样,外加个电源吧

网友B:
这个要看你PLC是什么型号的,输出电流是多少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采用这种方法。长期工作配合适的开关电源。

网友D:
没题怎么看

网友D:
可以 用不长

网友E:
外加个电源

网友F:
不可以,需要外加直流电源

网友G:
一个电源几十块百把块钱,为什么要这样子呀
keven1

网友H:
我在实际应用,用过FX3U-16MT,输入点一个,输出点6个,外接两个7寸触摸屏,用了两年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HMI断电重启会造成PLC重启!
重要应用就不要这样做了!

网友I:
为了保护plc内部电源还是另外用一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J:
加個電源供應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