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微分指令

楼主(2016-05-08):
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下欧姆龙的触点上升沿指令,用哪个快捷键,例如,按C建,然后输入200.00,这是一个常开点,我要输入上升沿微分,用哪个快捷键

楼主:
与大家分享一下,shift+2 shift+5,终于找到了,或许老师们还有更快的热键,

网友A:
1楼说得对

网友B:
不是安装好软件就有浮动表格吗?
[attachment=147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