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电能表和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05-09):
各位老师好。请问三相电子电能表怎样能和三菱PLC通讯并在上位机显示数据。

楼主:
1楼谢谢你。能说的具体些吗。

网友A:
关键是三相电子电能表有没有RS485通讯功能。
没有的话用脉冲计数倒也可以,就是PLC要一直运行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楼谢谢你。能说的具体些吗。
1.Q系列 建議用Modobus來通訊--------->QJ71MB91模組。
2.三相电子电能表含Modobus通訊如--->APM多功能集合式電表
3.了解Modobus通訊協議設定。
.............................
.............................

网友C:
根据电能表的输出功能选择数据传送方式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