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小弟,是个初学者,请教:win7 64bit是不是不适合安装4.33,望前辈指点,谢谢。
隔行如隔山

网友A:
引用楼主tathui于2016-05-09 10:46发表的 请教:win7 64bit 如何安装Omron  cx-one 4.33,望前辈指点一二, 谢谢 :
小弟,是个初学者,请教:win7 64bit是不是不适合安装4.33,望前辈指点,谢谢。

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你看下安装说明,你这个系统支持不支持

网友B: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对系统没什么要求,我就是64位的

楼主:
我再努力努力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没什么问题的。我的系统是WIN10 64位的。

网友D(2016-06-10):
沒問題,可以裝。

网友E:
你要找到支持win7  64bit的编程软件cx-one。。。直接安装就好

网友F:
可以安裝,但不知你的是盜版的還是正版的。

网友G:
一定可以,我現在還裝在WIN8.1 X64上。

网友H:
可以安装,我现在使用的就是WIN7 64位的,安装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