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程序 不良率程序怎么计算

楼主(2016-05-09):
基恩士plc程序 不良率程序怎么计算 例子:良品100个 不良品5个 求不良品率 5%

网友A:
学过算术就会计了,你还想要怎样算

网友B:
2个相除 在乘以100 就不出来了
基恩士的 可以直接用脚本写的 很方便的
下载积分:+1(你看行不行) 我用的plc型号是 & ..

楼主:
我用的plc型号是 kv-24(40)
问题是用除法小数点 寄存器显示不了

网友B:
先把乘数乘以100 在除 取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