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转化为实际值,显示在人机界面上

楼主(2016-05-09):
[attachment=147370]
如图。这样一个雷达料位计, 要经过数据转换写到PLC中,请大神指导怎么转化,谢谢

网友A:
用模拟量模块
QQ:532904130

网友B:
西门子200 4-20mA对应的码值为4600-32000可以编程做一个计算得出,也可以使用库文件scale转换。
300的话 有功能块fc105 fc106

网友C:
楼上的程序我了s7-200手册,没有找到MOVR指令,是MOVD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