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伺服上电影响松下PLC通信

楼主(2016-05-09):
三菱MR-J2S伺服,跟松下PLC之间没有任何连接,我把PLC输出的脉冲线拔了,距离0.6米,只要伺服一上电,PLC跟电脑的通信马上中断, 伺服不上电,通信刷刷的,电脑监控程序一切正常;
伺服的地接的牢牢的,24V开关电源也没有问题,地线也是接的牢牢的,试过它们两个共地,分开接地,均不能解决问题;
电脑更换过同事的,USB转串口线先前连接过N个项目了,也换过USB适配器,不能解决问题;
尝试过把伺服拆下来,离CPU更远的位置,则通信正常了;
迷茫了,不知该怎么查找问题了???

网友A:
电脑或通迅线受干扰了.换个好点的电脑,THINKPAD就丢一边去吧.我的电脑调十个伺服都没任何干扰.

网友B:
通讯电缆添加磁环实验一下。

网友C:
共通接地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D:
使用跟系统相同的电脑电源试下

网友E(2016-06-13):
把通讯线用磁环绕几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