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小问题求助各位

楼主(2016-05-09):
RT: 有
好几台设备
生产
不同品种[/u
]的同类型用品都存放在
一个仓库
中 如 仓库1号位放置A品种 2号位放A 品种 3号位放B品种 4号位放B品种 5号位放C品种 6号位放A品种 7号位放B品种 等等10多个位置放置不同品种 没有规律 如何 我想要 A品种 就能直接导出先入先出的A品种呢? 还有B C D?
O(∩_∩)O~

网友A:
没有规律,那起码要有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规律,那起码要有标识
我自己在思考 是不是给仓库 每个货架编写一个地址 存储 品种 跟序号 当选定此品种时候 导出之后 再清零?有点眉目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实现
O(∩_∩)O~

网友B:
建议看一下数控中的刀库换刀指令,我觉得异曲同工
下载积分:+5(9x7k9w4)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