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变频器(或不同品牌)采用继电器输出型PLC控制.

楼主(2016-05-09):
多个变频器(或不同品牌)采用继电器输出型PLC控制。"SD"和“DCM"表示运行控制信号的公共端,"STF"和"FWD"表示正转控制端子。
请教熟悉变频器电路的高手:假设确定公共端都是DC24V的负极(或正极),这样的接法是否可行?

网友A:
什么意思? 源型漏型?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可以的。通常都是低电频有效。你可以COM和运转信号连,如果COM和0V连的话,运转信号接低电频,电机也会运转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用PLC控制时!几台变频器的控制公共端接到PLC的公共端一起,然后各控自正反转

楼主: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用PLC控制时!几台变频器的控制公共端接到PLC的公共端一起,然后分几点控制变频器!可行不

网友C:
小型PLC也支持共阴极共阳极分组输出呀

网友D:
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下可以解决不同品牌的变频器控制

网友E:
完全可以的,这在电子技术中叫信号共地,用GND标记。不管是PLC,工控机,变频器,或其他的,如果信号对地接通,都是可以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