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E-N30SDT和维纶触摸屏MT6070IH2怎么通讯不上
陈readyou

楼主(2016-05-10):
欧姆龙CP1E-N30SDT和维纶触摸屏MT6070IH2WV通讯不上,PLC 9PIN 接2 3 9 触摸屏对应的是3 2 5

网友A:
设置对吗,欧姆龙PLC串口要设置成HOST LINK,屏设置为OMRON CJ/CS/CP
这二者通信好做的

网友A:
一对一通信PLC和屏,变频器与屏都好做,三者加一起不知乍做

网友B:
PLC端4,5要短接

网友C:
歐姆龍PLC RS232 PORT的腳位跟其他廠牌不一樣,其他廠牌2是接收,3是傳送,歐姆龍是2傳送,3接收
所以要和圖一樣,左邊触摸屏右邊PLC

网友D:
系统参数设置那里,都选成本机……
欧姆龙PLC CP1E-N30SDT和维纶触摸屏MT6070IH2怎么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