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QD75MH2 控制MR-J3-B伺服没有使能

楼主(2016-05-10):
===
模块地址起始点A0- YA0 YA1 off时伺服上显示B01 on时显示D01 还可以听到刹车打开的声音,现在的问题是电机没有使能,用手都可以转动。用GX Works2手动测试,qd75报警106 手动转不了 最纠结的是伺服为什么没有使能 我用伺服软件测试电机 正反转 和使能都很正常 还有YA4停止信号没有ON!!! 有没有师傅碰到过 如图
lishunlong86

网友A:
YA1(所有伺服ON)是什么状态?另外伺服驱动器是否有报警代码?
YA0 YA1 程序我已经强制输出了 一个准备就绪 一个开私服 驱动器没有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