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速度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05-10):
欧姆龙系统,进给速度再快一点NC413就会报警,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檢查413哪一軸報警,由相對CIO讀出異常碼,查看手冊了解異常原因.
另一個方法,用軟體CX-Position進行連線監看究可知道原因

网友B:
你用的欧姆龙什么系列的?

楼主:
欧姆龙 C200HG

网友C:
传送应该用DMOV #C999 DM513你在试试。

网友D:
4 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
看一下伺服报警代码是什么,然后去判断什么问题,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用的松下的伺服,转速只要超过某个值就会报警ERR26.0,最后还是伺服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