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计划用三菱J3-B伺服驱动雕刻机,应如何配置控制系统

楼主(2016-05-10):
计划用三菱J3-B伺服驱动雕刻机,可行吗,如果可行应如何配置控制系统?

网友A:
工艺要求得说详细才能出配置呢

QQ:346994482

网友B:
这个配置你卖的动就行

网友C:
可以的,J3停产了,现有是J4,如果只是三轴就不必用带B的伺服配置(多轴带B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J3停产了,现有是J4,如果只是三轴就不必用带B的伺服配置(多轴带B才划算)
打算使用4轴,请问应如何配置控制系统才可以作CNC使用?

网友C:
高性能要用Q cpu和运动模块,成本高,要求不高就用伺服J4-XXXA 加个FX5U PLC也可以,成本低

楼主:
主要手头有好多旧J3-B驱动想把它们利用起来,请问兄台用Q cpu+定位模块 方案能够支持G代码吗?因为CNC通常以G代码运作的,谢谢

网友D:
好像只有m代码吧 驱动器用qd75mh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