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0):
用PLC控制伺服时,顺序控制中需要用到M代码,但具体用法不大会,求助大神,我的PLC是LS产电的,不过貌似三菱Q系列位置控制中也有类似的M代码,希望各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M 代码输出功能”是用于进行与执行中定位数据关联的辅助作业(夹紧、钻孔旋转、更换工
具等)的指令的功能。
在执行定位时如果将M 代码ON 信号置为ON,称为M 代码的编号将被存储到“ Md.25 有效M 代
码”内。
通过可编程控制器CPU,读取此“ Md.25 有效M 代码”,使用辅助作业的指令。可以对每个定
位数据设置M 代码。(在定位数据的设置项目“ Da.10 M 代码”中设置。)
此外,在“M 代码输出功能”中可以设置输出(存储)M 代码的时机。
此M代码与机床程序中的M指令是一回事吗?
  • 下载积分:+1(l83438797)

网友B:
    1楼正解,不过建议楼主还是要翻看“QD77MS简单运动控制模块手册”,会比较具体,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