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欧姆龙定位问题

楼主(2016-05-11):
本人菜鸟一枚 刚刚接触欧姆龙PLC 求哪位大侠给一个CP1H控制一轴伺服 往返转的程序 要求 在运动过程中可以改变运动速度 或者 运动距离 多谢多谢

网友A:
别人都懒的伺候你
下载积分:+1(zjsz01)

网友B:
看不清楚

网友C:
把输入的频率和本身的频率做对比用ACC和PULS可以得到

楼主:
多谢了 各位大侠 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 原点回归的时候 机构在左右极限之间来回运动 就是不停止 原点信号为0。00 求解

网友A:
设置和程序都可能有问题,发上来看看。

网友D: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D:
设置请看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