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步進電機,有資料嗎

楼主(2016-05-11):
因控制器損壞需要其資料配控制器,如有前輩有資料或可以建議其控制器型號
DSH56EL66A

网友A:
台湾东元步进马达,我没有,网上搜搜看。

网友B:
控制器损坏很多厂的都能代换,但是要买好一点的。步进驱动器无非就是3个信号。只要电源合适就行了。买回来的驱动器把电流和细分调至以前一样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