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和扫描枪一起使用。。

楼主(2016-05-11):
用条形码扫描枪扫描商品的条形码,产生的数据怎么传送到PLC。。?PLC接受到数据怎么转换成信号输出啊。。?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232通讯可以试试

网友B:
西门子和欧姆龙的知道三凌的不熟

网友C(2016-10-16):
您好,方案解决没?我也想学习PLC与扫描枪连接案例,能否分享一下,O(∩_∩)O谢谢!

网友D:
S7-200做过,接232转RS485模块,直接连PLC485串口,自由口通信。三菱PLC 与手持式扫码枪232通信,我记得杨站长曾经在论坛发过一个样例程序的,找找看

网友E:
可以用232或许以太网接口
接受数据

网友F:
看你用的是FX系列还是Q系列,都是有指令直接读取的,接线正确,直接按照手册写就行了!
QQ:569456723

网友G:
我有发案例,可以参考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H:
通信232!!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I(2017-04-25):
三菱Qplc怎么通过232模块怎么写读写程勋啊 求求各位大神

网友J:
一般直接工控机

网友K:
通讯模块232IF,比较指令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