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求助

楼主(2016-05-11):
用三菱JE伺服带动同步轮,同步轮直径35.01MM,周长109.99MM,皮带是买现成的上面有固定的间距隔离 间距为30MM。
而我每次也只走30MM。
请问我电子齿轮比如何设定??? 可有公式???

网友A: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负载一圈所需的脉冲量

网友B:
pa05設10999
pa21設1001
pa05為伺服馬達轉一圈脈波數
pa21設定為pa05使用
只要知道馬達一圈脈波數,簡單輸入就行了
馬達走30mm只要送脈波3000個就行啦
簡單吧

网友C:
如附件。
[attachment=147440]
下载积分:+2(nimeiamm) 热心助人!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谢谢三楼!!!!
多多学习

网友E:
用过带电子齿轮的设备,好像不需要改

网友F:
用过一些伺服,但对电子齿轮比的概念还是不是很了解,想学学
丰之城16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