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请教 谢谢

楼主(2016-05-11):
[attachment=147434]请教各位 如图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当d6858寄存器内的数据等于K2141的时候,f100on,并自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100 是啥?
報警器(F) 是指,可方便用於用戶創建的系統故障檢測程式中的內部繼電器。

楼主:
这是一个15KW私服电机超复合的报警程序 K2141是什么意思?或者说2141和私服电机的电流是如何转换的?

网友D:
单看这几部,是看不出来的,如果你愿意,把源程序传上来,

楼主:
源程序在那个地方?请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