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单步/自动流程切换按钮。
1,在自动流程模式,按启动按钮,一个自动流程一步一步执行结束,如果中途按停止按钮,则自动流程暂停,如果按下启动按钮,则自动流程继续执行。
2,在单步模式下,按一下启动按钮,流程执行一步,再按一下,流程执行下一步。

这一类的程序写得非常多,想学学大神的方法或建议。

网友A:
PLC就有步控制程序,可以按那个进行编写。

网友B:
采用步进移位指令,在每一步转移条件中增加条件,当自动时直接PASS,如果单步,就采用一个按钮上升沿。中途停止采用一个标记位。梯形图万变不离其踪。没什么难不难的问题,只是组织程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步进移位指令,在每一步转移条件中增加条件,当自动时直接PASS,如果单步,就采用一个按钮上升沿。中途停止采用一个标记位。梯形图万变不离其踪。没什么难不难的问题,只是组织程序而已。

大神,我现在用的就是你说的的编程理念。

我就是想集思广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肯定有学习的地方的!

网友C:
各个编程软件都有自己的特点,详情你需要咨询厂家技术
我用施耐德Somachine软件,用Case xx Of 语句来写,很方便
建议把整个工艺分成N步,自动运行时,按下停止按钮,必须运行完当前步,个人感觉能好点

网友D:
法无定法,实现功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法无定法,实现功能就好……

个人认为,任何编程都要符合逻辑思维。乱编一通,功能实现了,也会造成逻辑混乱。
优秀的程序,要实现功能,还能让一个没接触过你程序的人很快的明白你的程序,理解你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