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本人在用FX3G的PLC和FX3G-485-BD在做与外部设备通讯时出现这样的问题。
参数设定,程序都正确。
PLC向外部发送的数据应该为CC 33 01 04 04 00。
可是有的时候数据会发送一下子乱掉,原本应该发送的数据CC 33 01 04 04 00.会变成如下CC 33 01 04 0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3 00 00 00 18 00 10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10 E0 00 40 00 00 08 00 00 6E 27 00 01 00 24 81 C0 00 7C 00 00 00 69 A0 08 D1 18 63 EC 00 21 E0 E0 20 E0 80 70 81 13 E0 BF E0 FE E0 08 E0 F0 E0 E8 F3 38 E0 F0 FE FF FC FC 2E E0 E7 F1 FE FE E5 FE E8 F2 FF E0 FF E8 EB E7 BF FF FF F8 FF F0 FF FF FF F8 FC FF FF FF FC FF FF 。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数据采用间隔1秒的时间发送,出现上面情况也是偶然发生,发生的次数比较高,会不会是干扰?
我是五套设备一起做的,其他设备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每次出现都是这些字符?

QQ:346994482

楼主:
是间隔的,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

网友B(2016-08-30):
可以把3GCRC的校验程序发我看看么?我最近用3G的,也会出现有时候通讯不上,我不知道校验错哪了,我从0写到9999有100个左右写不进去,3U的也一样,应该是校验错误了

网友C(2016-12-03):
我现在用FX3GA的,与4台安川V1000把变频器通讯,没有异常

网友D(2022-06-03):
能发一下你的通讯程序吗  最近在做称重用的是3GA  谢谢了

网友E: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