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4 伺服脉冲接受极性更改

楼主(2016-05-11):
西门子 s7-200 smart 发脉冲连接 三菱mr-j4 伺服
由smart发的源极脉冲给三菱伺服(npn),如何增加光偶或者下拉电阻来匹配
谢谢大侠赐教,最好给个接线图,表明哪个位置加多大的电阻

网友A:
电阻是降电流的,买1个高速光耦用来改变极性,串一个2.2K的电阻降电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