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2):
是这样的,厂里有几台设备使用三菱FX2N和FX2N-1PG控制一个电机运转,点动操作时,电机有加速延时,但是点动开关一放开就瞬间停止了,因为是以前的一个师傅弄的,最近新装了几台新的,我把程序拷拷过来,其他都正常,就是停止不正常。正常应该是FX2N-1PG发出STOP指令时,FP仍有输出,慢慢减速直到停止,现在新装的都是STOP信号一给,瞬间停止。我问以前的师傅,他说具体的他也忘了...我想请教一下各位是哪里没设置好?谢谢

网友A:
设置加减速

楼主:
加减速时间有设置啊,加速都有慢慢加速的,就是停止没有啊

网友B:
变频器里面就有设置加减速的吧

网友C:
他有可能是点动一下,然后把1PG的输出频率以一定的时间慢慢减小,直到几秒钟时间一到然后频率就变成零了   可以用斜坡指令   ramp  楼主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里面就有设置加减速的吧

用FX2N-1PG控制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有可能是点动一下,然后把1PG的输出频率以一定的时间慢慢减小,直到几秒钟时间一到然后频率就变成零了   可以用斜坡指令   ramp  楼主可以试试看

程序我有啊,里面没有ramp

网友D:
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C:
里面可以加斜坡指令啊   ramp    配合m8039好像是的   恒定扫描周期   一按停指  以指令的时间 从运行减到0就行了   我认为还是挺好的   以前用在步进电机上在的比较多   配合plsy   现在用在这里也可以的根据你的要求   可以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可以加斜坡指令啊   ramp    配合m8039好像是的   恒定扫描周期   一按停指  以指令的时间 从运行减到0就行了   我认为还是挺好的   以前用在步进电机上在的比较多   配合plsy   现在用在这里也可以的根据你的要求   可以达到

谢谢,我试试

网友E:
运行参数写入的控制字不对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F:
1PG里面就有减速停止时间这个参数的吧。你把时间弄长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