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工控机同时控制17个PLC,请教用什么牌子的板卡和软件

楼主(2016-05-12):
求推荐,一个工控机同时控制17个PLC,数据量不大,用以太网通讯,请教用什么牌子的板卡和软件,PLC用三菱或台达的,外挂一个以太网模块或自带以太网接口,采用循环扫描,每次只读PLC的2个32位寄存器。当发现其中一个PLC数据异常时,上位机操作此PLC,输出一个信号,让PLC给一个启动或停止信号,就此而已(操作期间可以不读其他PLC的数据)。现在是想选工控机的板卡,求推荐一款。

网友A:
工控机随便带网口就可以,通过交换机连接带网口PLC。不会想着17台PLC直连工控机吧。

网友B:
一个交换机不是都解决了

网友C:
交换机。。。以太网速度足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