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转换为SFC的问题

楼主(2016-05-12):
刚接触三菱的sfc功能,有一个问题就是:附件内的程序应该是用sfc编程的,可就是从梯形图转换不成sfc图,不知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试过了,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SFC格式,但只写了第一步,其他还未写。
这是玩大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FC格式,但只写了第一步,其他还未写。
这是玩大家的吗。
什么意思?你用梯形图模式打开!就是因为转不了sfc格式才来请教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