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大神 Q系列选型问题

楼主(2016-05-12):
如题,现在想带16个步进三个伺服,五十个气缸左右的项目 ,选型主基板Q312B-E, 电源模块用Q64PN 定位模块QD75D 五个,输入QX42两个,输出QY42P两个,大家讨论下
加油

网友A:
这么多轴建议用Q173做,最大32轴

网友B:
可以cpu Q03ude 就差不多了 16个步进3个伺服 可以用 qd77ms16+qd77ms4搞定 基版8槽的也差不多了吧 不行再扩 可能q64pn电源容量得考虑考虑 输入都是qx42 输出qy42p 可以试试

网友B:
建议大家有时间去研究研究 qd77ms这个模块 一个模块可以带16个轴 性价比比较高 价格才7800左右 里面还有 qd77ms16 和qd77gf16 以及2轴和四轴的 有时间我也得研究研究 关键还是没有这么大项目做哎

网友B:
16个步进啊 擦 那学不能用qd77了 汗 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多的话 qd70p8考虑考虑吧

网友C:
QD77MS不能连接步进电机,只支持-B系列的伺服放大器

网友D:
定位模块的话,确实得用QD70P8,是最划算了
QD77MS那是走总线的,对就B型驱动器,带不了步进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