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2):
电脑串口控制E740变频器
P79=6,按PU/EXT键进入NET模式   NET模式灯亮

PU通讯站号:        P117=1,
PU通讯波特率:      P118=96,
PU通讯停止位长:    P119=10,1bit-7bit
PU通讯奇偶校验:    P120=2,0=无奇偶校验
                    P121=9999,
                    P122=9999.
PU通讯等待时间设    P123=9999,
PU通讯有无CR/LF     P124=1,有CR无LF
PU通讯有无CR/LF选择 P124=1
协议选择            P549=0 三菱变频器(计算机链接)协议
通讯启动模式选:    P340=10
通讯写入EEPROM选择  P342=1   只写入RAM
                    P343=0   只写入RAM
                    P160=1的情况才可以看到通讯参数)
                    P502=0
                    P550=9999.
                    P551=9999.
通讯运行指令权      P338=0
通讯速度指令权      P339=2

网友A:
PC端需要有VB或VC ,或是何種軟體下去控制???

网友B:
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C:
用组态王可以的

网友D:
楼主可否再详细点,可以加我QQ吗? 81334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