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如何精确控制距离(间隙)

楼主(2016-05-12):
如题,原来两根挤压辊的间隙是靠手动控制的,手动加减按钮,变频器正反转,位移传感器测距,手松后定位。现在想改成触控设定距离(0.2-0.4MM),自动定位。因为精度要求非常高,不知各位同行是否有比较好的控制方式。

网友A:
用伺服位置控制

网友B:
建议用伺服控制,利用发出的脉冲多少实现距离精度

网友C:
绝对型伺服最好,,不知道你现在传动比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