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中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05-12):
电子齿轮比设置好之后 并且已知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 要求电机转速达到3000r/min 请问怎么求出因该输入的脉冲频率啊

网友A:
前几天我发了个帖子,你找一下

网友B:
正常晶体管输出脉冲频率不能超过10K,差动不能超过50K,所以假设以10K为上限,达到1分3000转就需要1秒50转,也就是10K个脉冲50转,一转200脉冲,电子齿轮比是13107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