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马达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6-05-12):
我现在用的MR-J4-50A配的伺服马达,伺服马达一直有噪声(把手放联轴器上有振动像声波那种),我把自动调谐响应性PA09调低然后就不会,
但是响应太低,进行位移走得一卡一卡的,调高PA09又噪声太大。另外一个X轴上的伺服马达不会有这种情况,就这Y轴的,要么响应性低位移不
准要么就是噪声大。

网友A:
用私服一键调谐功能能解除噪音
谢谢,我把那个机械共振抑制频率手动调低就好了

网友B:
把膜片联轴器改为梅花联轴器就好了
谢谢,我把那个共振抑制频率手动调低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膜片联轴器改为梅花联轴器就好了
卖呀卖呀卖,卖点联轴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