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2):
请教力士乐驱动器旁边有一个电气元件,型号是HLR01 1N-0470-N11R7-A-007,不知道是什么,起何作用,希望有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iyanjunx于2016-05-12 21:51发表的 力士乐伺服器 :
请教力士乐驱动器旁边有一个电气元件,型号是HLR01 1N-0470-N11R7-A-007,不知道是什么,起何作用,希望有高人指点,多谢。

最好上图

网友B:
发个图看看
wananjushi
lishunlong86

网友C:
是驱动板卡,具体作用不清楚,我们用的每个驱动器有一个固件(软体),不知道是不是放在板卡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