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2):
[attachment=147478]  [attachment=147477] 如何把第一张图片里面的黑色画面框变大?谢谢大佬们

网友A:
那个黑框就是你在一开始选择触摸屏时就选定了的
这个黑框就是你实际触摸屏的大小
想改黑框就可以新建一个工程,选择触摸屏的时候选择适合你的触摸屏型号,黑框就会相应的变大了

网友B:
视图菜单可以改变不同比例,这样在设计时比较容易选择和对齐之类的操作

网友C:
5寸屏吧

网友D:
视图里面有放大功能的

网友E:
右键,属性,可以改变尺寸,不建议,你进入软件之前因为已经选择好了触摸屏的型号,出来的黑框就是你屏的实际大小,随意改变,你下载程序之后会让你不要不要的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

网友F:
估计楼主是嫌这个画面的黑框太小了,不方便编辑而已,如果是的话只要单击一下你第一张截图左上角放大镜隔壁那个有100%的框框改大数值就可以放大编辑画面了,改完后下载画面到屏中,也不会有楼上说的与平的尺寸不符

楼主:
楼上说的是    谢谢

网友G:
7楼说的对,一般情况是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估计楼主是嫌这个画面的黑框太小了,不方便编辑而已,如果是的话只要单击一下你第一张截图左上角放大镜隔壁那个有100%的框框改大数值就可以放大编辑画面了,改完后下载画面到屏中,也不会有楼上说的与平的尺寸不符

同意,视图和尺寸是不同的。

网友I:
7楼正解!

网友J:
这个设计可以放大编辑就好了,本来画面就跟选定的触摸屏型号是一致的。仿真才知道你的屏幕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