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三个问题

楼主(2016-05-13):
一,欧姆龙PLC程序离线比较要怎么做?
二,在使用NC413时输出继电器前加个Q,比如Q2012.15是停止。Q是继电器吗?像W一样
三,功能块容易做吗、

网友A:
只要創建IO接點就會有IQ
OMRON 檔案就有功能塊使用
直接就可以使用於NC模塊

楼主:
一,PLC离线比较怎么做到了
二,有些PLC输出点没有显示Q,为什么有些又能显示了?

网友B:
1.好像没有离线比较
2.显示Q的是本体自带的输出,不显示的是扩展的输出。

楼主:
如果我原来一个程序,后面被别人修改了,我想查看他改的地方,

网友C:
目前看不到后面修改的记录

网友D:
這個功能可以與其他檔案做比較

网友E:
可做比较 FB管理有手册

网友F:
模拟运行,在需要比较的位或者通道里面写入参数就可以了。
看一下下面的图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