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三菱伺服驱动器滞留脉冲过大的问题

楼主(2016-05-13):
之前在参数里设置了参数只要有定位指令就CR清除滞留脉冲,但是不起作用,
加上设备的精度要求较高,1丝~2丝之间,滞留过大很大影响了定位位置。不
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办法进行清除
lishunlong86

网友A:
调整伺服增益,模型环或者前馈增益
非常感谢,但我之前没有调过这些参数,就这样盲目的的去试吗

网友B:
应该去考虑滞留脉冲产生的原因,然后尽可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