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这个项目的朋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6-05-13):
项目功能是实现速度同步, 主轴功率10多千瓦吧。
现方案, 主轴变频, 编码器测速。
测得频率写给伺服PLSV指令。
三菱热线说实现不了工艺。
我觉得或许, 主轴模拟输出给别外的模拟量输入, 全都是变频。 不用伺服。
大家给个意思?

网友A:
速度同步用伺服的速度控制就可以,速度用内部速度,不要使用模拟量

网友B:
主轴变频器加PG卡,主轴速度计算好给到伺服,这样精度比较高,单纯变频器可能精度不是恒高

网友C:
还是要看控制精度,,,做也能做

楼主:
赞成2楼兄弟的方法, 要看控制精度, 编码器加PG卡, 保证了变频器的恒速, 再给伺服会好一些。 本来今天要去现场的,昨天我跟厂方购通说可能实现不了工艺,他就不让我去了,还说你编不了到现场来干什么, 我只能呵呵了,完贴。

网友D:
用SEW 61B变频器就可以了 变频器要配SEW的同步卡,电机都要加编码器,很容易实现,SEW的同步控制比较稳定可靠
下载积分:+1(flyfeky)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