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懂 三菱FX系列 N;N和并联链接帮个忙

楼主(2016-05-13):
N:N网络是不是可以任意8个FXPLC型号进行N:N只是模式有限制。 就比如第一个PLC是FX1N第二个PLC是 FX1S 第三个是FX2N PLC 第四个是FX3U PLC这样吗? 还有就是:并联链接是不是必须要相同的两个型号 FX PLC才可以通讯 比如两个 FX1N与FX1N FX3U与FX3U 是不是这样啊 小弟在此先谢谢 各位好心人的解答。。。。。。。。。。

网友A:
看看N:Nde 说明书吧,我弄了一次2个FX3U的机就加装2个485-BD的模块

网友B:
N:N 普通模式可以不同PLC,只要都是FX1S,1N,2N,3S,3G,3U其中一种就行。
并联,也就是1:1要相同PLC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