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英威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6-05-13):
请问各位前辈,我用台达PLC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通讯不上,想问各位前辈那地方出问题了,变频器参数设置:1运行命令通道《通讯运行》波特率9600,8,E,1

网友A:
变频器型号呢?程序也写得有问题 是MODBUS ASCII还是RTU,都没有定义?变频器运转的模式选了没有?通讯异常时程序怎么处理?自己想想?

网友B:
如果采用8E1,必须采用RTU

网友C:
M1122上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