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AD模块和两线DC24V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如何接线?

楼主(2016-05-13):
请教论坛的各位大神们,两线直流24V的,电流输出4-20 mA的压力变送器,和三菱FX2N-4AD模拟量模块的接线图。三菱官方的说法是必需用三线,两线不能用,真是这样吗?从网上找的一接线图,大神们帮忙看看,能行吗?如些接线,接了个24V电压进去,会不会烧坏模块?
[attachment=147534]

楼主:
三菱400说4AD模块最高只能承受DC15V电压

网友A:
转换成电压信号可行吗?如果可以,串个250欧姆电阻进去,采集 250欧姆电阻两端电压。 0—100% 对应 1---5V

网友B:
24V电压没问题,接线方法也没问题,电流输入接3根线,I+ 与 V+短接;电压输入只接2根线,并且一般需要并一个电容

网友C:
还没用过呢。

楼主(2016-06-26):
感 谢各位耐心解答,已试验,非常好用!

网友D(2016-09-07):
可以的,接线没问题

网友E:
接线图是正确的,但为了控制稳定,变送器必须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