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关于三菱FX2n-4ad BFM 指令中BFM号的取值范围的问题

楼主(2016-05-13):
在TO/FROM指令中,有4个操作数,TO/FROM m1 m2 S/D n 。其中m1为单元号,取值范围1~7。m2为BFM号,取值范围0~32766。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里BFM只有31个,为什么取值范围可以是0~32766。
我看了指令的手册和FX2n-4ad的使用手册,但没有看到这个解释。
不知是否我看漏了或者没有理解好。在此,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网友A:
你高速公路明明能开160,为啥要限速到120?
作为通用指令,不单单要考虑到一个功能模块的BFM区域范围,而且要考虑到所有的功能模块的取值范围,同时也要考虑到将来可能增加的BFM。
Good Luck~
我找了8AD模块模块的用户手册看了,它的bfm是0-3399。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