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变频器中常开、常闭输出点的设置和应用?

楼主(2016-05-14):
请教变频器标准配线图中可编程继电器输出Ta.Tb、Tc常开、常闭点的设置和应用?

网友A:
可编程本身就说明TA和TB常开(默认),TA和TC常闭(默认)两对触点的常开常闭是可以能和改变频器设置而改变的。

网友B:
可以做异常报警,正常运行。

楼主:
再请教一下。是不是变频器一上电TA、TB、TC点就动作,与变频器输出无关?

楼主:
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有常开、常闭点自定义是怎么回事?如何设置?应用?

网友C:
可以按照说明书来设定,并不是简单意上的不通电是常闭,通电变常开

网友D:
大部分变频器这个可以定义输出,
比如,正常运行,常开闭合,输出运行灯
比如,出现故障,常开闭合,输出故障灯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