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6-05-14):
想通过位置控制向导 控制Q0.0输出脉冲信号 Q0.2输出高低电平 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 一共设置了五个包络,请问怎样按包络顺序让Q0.0输出包络中设置好的指定数目的脉冲。

网友A:
使用1. AXIS0_CTRL指令
2. AXIS0_RUN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1. AXIS0_CTRL指令
2. AXIS0_RUN指令
是s7-200编程里面的PTO0_CTRL和PTO0_RUN指令吗?我是想知道如果第一个包络执行完,第二次次执行这个RUN是重复执行第一个包络还是自动运行第二个包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