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触摸屏上显示当前生产的单个产品时间

楼主(2016-05-14):
在触摸屏上显示单个产品的生产时间大家是怎么做的。我用PLC做的。总感觉有点不很准。想用维纶触摸屏的宏指令,但是一时没好的思路。有大师愿意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A:
PLC与触摸屏的通讯延迟,那只有加大波特率
你在触摸屏上写时间也有通讯的问题(产品开始完成信号)

网友B:
触摸屏和PLC通讯有延时,PLC的时间还是准的,这样精度不够,只能用中断了。

网友A:
如果时间显示也用中断,那主程序运行会最优吗?周期显示只是辅助,就算有通讯延迟也没关系。

楼主(2016-07-01):
最后只有使用触摸屏自带的定时器。使用累加定时器。只是切换页面后,计时又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