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自动加载装置 !

楼主(2016-05-14):
Y0代表1KG,Y1代表2KG,Y2代表2KG ,Y3代表5KG,Y4代表10KG,Y5代表20Kg,Y6代表20KG,Y7代表50KG,现在我在触摸屏上输入1至110KG任何一个数字,PLC能
自动计算出哪个点输出,请高手指点程序怎么写!谢谢!

网友A:
数据比较吧

网友B:
LD= k1 D0 OUT Y0

网友C:
可以编程,但程序比较烦,要比较,减,再比较,再减,直到为零。
如果换个思路,Y0-Y7分别代表1,2,4,8,16,32,64,128KG,那么可以1-255KG任意设定,一句MOV指令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