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4):
PLC系统设计中漏型、源型输入输出是硬件设计时最基本的知识,干工控行当这么多年了一直是看PLC手册的硬件连接图选型和设计。由于是学电子出身,工控是半路出家,对于PLC的源和漏一直都没搞得太明白,云里雾里的,离开PLC手册就是瞎子。前段时间也花了些功夫想把这事给搞个透彻,“漏源”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场效应管,所以形而上学的联想到肯定与PLC里面用的输出功率管类型有关,西门子的PLC输出端也的确使用的是场管,然后就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拿出来翻场效应管的特性曲线,,,,,,总之,也没看出个通透,觉得自己是大概理解了的,再加上强行记忆,工作中也就没再注意这事。

昨天拆那台高仿三菱FX3U才发现个问题,输出管用的是2SC5103,这分明就是个三极管,与漏源扯不上关系呀!

今日一早翻FX3U手册,图书标识确实就是三极管。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三极管输出仍然使用漏源的概念,并且输入端也存在漏源的概念,这就有点奇怪了?

以前没搞懂,就抽这个周末把这个问题搞透彻!

百度,但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我想知道为什么要叫漏源,这个概念从何而来?

但百度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有帖子说让看数字电路,立马又翻《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也没有说源、漏的概念,只是说集成电路带负载时“拉电流”与“灌电流”的概念。

后来才明白“源和漏”就是“拉电流和灌电流”的概念。

先从输出端说起:
看西门子PLC输出结构:

[attachment=147550]
上图是S7-200输出,从图上看,这是一个P沟道的场管(S7-200输出芯片是955V,12A,60V,P沟道场管)。看图和实际电路是场管D(漏极)接输出端子。输出端子有输出时,会有一个+24V电压。在S7-200手册中没有提到输出源或漏的结构。

[attachment=147551]
上图是S7-200CN手册中输出结构,源型和流型,但貌似见到的都是源行的(是10PF06,10A,60V,P沟道场管),流型的就没有看到过呀!,

[attachment=147552]
上图是S7-300的数字输出模块322-1BL00-0AA0手册图

[attachment=147553]
这是S7-300的数字输出模块功率芯片英飞凌ISO1H801G, 0.625A,N沟道场管, S(源极)接的输出,同样是输出一个+24V。

[attachment=147554]
上图是西门子S7-1200输出接线,手册中没有提到输出源和漏或流的问题。

再看台达:
[attachment=147555]
上图是台达ES2系列模块的输出结构,安装手册和选型手册中没有提到输出源和漏或流的问题。

看三菱:
[attachment=147556]
再看手册中有选型说明:
[attachment=147557]
源型、漏型型号是不一样的。从原理来看,源和漏的硬件电路是不一样的,还不能做到通用。

看出西门子和三菱都对输出有“源” 的定义,西门子S7-200、S7-200CN、S7-300、S7-1200、和三菱FX3U**/SS,是源输出结构,电流都是从端子流出来的。

台达ES2和三菱FX3U**/S-A,假设按三菱的定义,那就是漏结构,电流都是从端子流进去。
-----------------------------------------------------------------------------------------------分割线----------------------------------------------------------
下面是输入:
[attachment=147558]
上图是西门子S7-200/S7-200CN输入漏、源的结构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
[attachment=147559]
上图是台达ES2对漏、源的结构

[attachment=147560]
上图是三菱的
看三家对输入“源”的定义,西门子S7200/S7-200CN是从端子流出来,台达ES2和三菱FX3U是从端子流进去。西门子跟台达、三菱正好相反呀!

本想看看美国的AB PLC如何定义,但没有资料,不熟悉,就来看AB的变频器也是一样的:
[attachment=147561]
源型SRC是流进端子,与台达、三菱是一致的。

西门子与三菱对输入定义是相反的(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那就回到源和漏的基本定义来看。

源:Source,百度翻译为“根源,本源;源头;水源;原因;提供消息的人”。

漏:Sink,百度翻译为“水池;洗涤池;污水坑”。

从字面意义就比较好理解了,源型,就是有电流出来。漏型,就是有电流流进去。

漏、源是有源部件的概念,也就是说漏源之分是对于有源器件而言,而不是负载。PLC的输出,漏源显然是指的PLC的输出结构,而不是所带的负载。

这样就容易理解了,西门子、三菱源结构就是PLC流出电流。三菱、台达的漏结构,就是PLC吸收电流。

我相信,这个理解是准确的。

PLC输入端显然应该是负载,他的内部结构可以简化成一个电阻与发光二极管串联的无源结构。那么说PLC输入端的结构形式,显然就应该指的是把PLC作为负载的有源器件的结构形式,这样才说得过来,比如一台PLC的输出连接另外一台PLC的输入。

简单点说,也就是输入端连接的传感器的输出结构形式。

比如一个OC(集电极开路,NPN)输出的三线接近开关,那么它的结构形式就是漏型的,因为它只能从外部吸收电流。这种电路刚好就是三菱FX3U、台达ES2、AB变频器所定义的漏型输入。

引申一下,如果用三菱的漏型输出,接到漏型输入,行不行?
[attachment=147562]
结果是可以。如果换成西门子,那就不行了。
所以我觉得三菱对输入的漏、源的定义更准确些。西门子的定义我无法理解,觉得是不严谨的。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如有觉得说得不对的地方,欢迎扔板砖,大家讨论才能更明白。
  • 下载积分:+1(catfree)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w45062099)
  • 下载积分:+1(sanlihu)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qrklove) 好贴好贴!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我没楼主这么高的学问,只用简单的正负极来区分源漏。前几天遇到一台施耐德ATV71变频器在安装调试故障,就是接线没有区分源与漏,把我坑了2小时

网友B:
    为楼主的深入钻研精神点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
    [attachment=147559]
    上图是台达ES2对漏、源的结构

    [attachment=147560]

    不错    西门子应该也是这样吧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D:
    这个就不要翻《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去翻模拟电子吧,模拟电子解释比较清楚。

网友E:
    精神可嘉

网友F:
    很好,精彩

网友G:
    楼主爱思考习惯,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H:
    楼主是对了:三菱的漏就是西门子的源,西门子的漏就是三菱的源!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I:
    电流经过负载行成回路就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不要翻《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去翻模拟电子吧,模拟电子解释比较清楚。

开始就以为是场管的概念,仔细看了《模拟电子电路基础》,没说这个概念。再才翻了《数字电路》的,里面数字集成电路讲输出时说了这个概念,但我的教科书说的是拉电流和灌电流的概念,后来看了英文说明才发现就是说的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经过负载行成回路就能工作

道理很简单,但如果各厂家定义不一样,就会在设计时容易出现误区,主要是传感器的选择与输入的漏源嘻嘻相关。看来以后翻手册的习惯还是不能丢。

网友J:
楼主干了那么多年工控,这点小事还弄不明白?
还得每个活都去翻手册?

网友K:
这个比那些水贴有意思

网友L:
10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干了那么多年工控,这点小事还弄不明白?
还得每个活都去翻手册?

我对PLC I/O的漏、源一直没有比较牢固的定义,一直都是习惯于看硬件手册的电路图。再则接触的PLC品牌比较多,记忆不过来,即使是像西门子,台达我非常熟悉的PLC,我也会翻手册来确定,这已经形成习惯。要不是这次发现高仿三菱输出用的是三级管,我都还以为现在PLC都用场管做输出的。当然,用过一些基于三菱指令的板式PLC,那是用的三极管。
说到这里,我到还有个问题一直比较困惑,那就是漏和源结构的优劣,虽然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但一直不确定,还请热心坛友帮助解惑。
liuliangdt

网友M:
我的困惑
[attachment=147681]

网友N:
记住一点,没有手册的情况下,继电器PLC的输入输出是漏源都可以接的,主要看你的公共端的接法,晶体管的PLC要看型号,输入可以接漏、源,输出只有一种方法。

网友O:
楼主精神可嘉。........。
不断向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困惑
[attachment=147681]

输入端逆向并联发光二极管的光电耦合器是原图的标识方法,没有问题,不需要两个二极管都加箭头表示。你查询一下常用的TLP120,TLP180等可交直流应用的光电耦合器,看他们的手册就看到厂家就是这样标识的。

网友P:
经过负载行成回路就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