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上传程序到一半报警,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14):
海泰克触摸屏上传程序到一半报警,怎么回事~请高手们帮一下忙,还有,之前厂家备份下来的我把它编译它去报好多错误。又怎么回事吧?

楼主:
微信号lanzhier001知道的也可以加我微信号。

网友A:
翻译过来是:无效的参数!可能是程序或参数问题

楼主:
在机床上拷贝的哦,要是无效的话,机床能做哦。有点奇怪。

网友B:
暂时没遇到过,换个版本试试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C:
海泰客貌似下载程序都不是很稳定,把靠近设备暂时关闭一下,减少干扰。编译错误
大概就是些边框小 字体大 稍做修改就ok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D:
海泰客对数据线要求有点高,你的USB转串口是否是牌子货!!这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