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直接控制多轴伺服的响应速度(内部寄存器位置控制)

楼主(2016-05-14):
我现在用威纶TK6070通讯控制台达A系列伺服,通讯设定内部寄存器脉冲数和速度以及正反转都没问题,当有多轴时通讯传输脉冲数和转速,启停由PLC给伺服信号,往返位置定位,不知道精度和响应速度如何,望做过内似程序的同仁给个意见。

网友A:
一般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请问是定位的要求吗?定位是靠内部寄存器的数据,正反转是内部定位数据完毕以后输出一个信号给PLC进行切换。

网友B:
modbus是低速网络,用来做点位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C:
原来如此啊、、、、
学习啊!